联想 P6I845/P2D-A主板跑A7

楼主(2009-07-22):
查了相关资料 应该是内存 或是 北桥 这两边的问题 目前 内存打值卡 AGP 打值卡 供电都没问题 就是内存时钟上的6个测量点 电压 1.5-2 V 跳变 不知这算不算正常
资料
主板
联想

网友:
不正常。。。换时钟芯片。。电阻

网友:
灯座 我有 也测试过了 该亮的地方都亮的 我这是845的板子 有单独的内存时钟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板,BIOS报错,你能把你的BIOS程序刷出来发给我一下嘛,我在网上找不到这样的BIOS

网友:
论坛上有跑A7的专题 你看下

网友(2009-09-08):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这里也有块这样的板p6i845 p2d,跑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