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水里泡了2天,还能修好么 ?

楼主(2009-07-22):
我这个地方前几天下暴雨,很多朋友的电脑全部进水了,正个机器泡在水里,现在换了主板,硬盘就疙瘩咯哒的叫,请问高手这个还能修好么 ?如何修 谢谢
ST500G/MT160G
电脑

网友:
硬盘内部不都是真空密闭的么

网友:
应该修好产概率比较低

网友:
基本不可能修好。
硬盘上都有个平衡内外气压的孔,水会从这个孔渗入硬盘内部。

网友:
我 找新潮小俊,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网友:
估计没戏了

网友:
应该是没用了。
我开过一个泡水后的,里面全是泥浆,过滤用的小袋子里面的填充物也全不见了。

网友:
完全泡在水里吗? 如果没带电 ,返厂差不多可以修好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就真奇了

网友:
不可以的了,除非开盘吧!

网友:
白费心思!!!省省吧!!!

网友:
里面要是不有什么重要数据的话 就不用修了, 要是进水了盘片就完了 要数据的话价格是比较高的。

网友(2009-08-31):
维修价值不大,如果没有重要的数据

网友:
硬盘进水了啊,那就当废铁卖了就是了,神仙也修不了的,厂家当然更加修不了。

网友:
应该挂了……

网友:
开盘用水洗干净可能还有救

网友:
……原来也有过个泡了水的……

网友:
嘎嘎响一般是磁头损坏导致磁臂定位不准,你拆开电路板看看是不是簧片变形了

网友:
可以呀!
跑到10层楼上去,再把硬盘向上抛过几米让它从10掉下去。
应该就可以了吧。 不行的话 就上11楼

网友:
硬盘 进过水就没救了。 被淹死了。

网友:
我开过一个泡水后的

网友:
也许能,先确定板绝对好好后,如还此响响。倒立开盘~边放一台风扇(微风),电吹风(适度温度)烘干里头~~细心,做好不上尘的准备工作~~~~~而后一翻小折腾后装好再试,也话就OK了

网友:
要数据的话就拿到数据恢复公司搞下吧。。如果是泥浆水的话希望也不大了

网友(2009-09-30):
换电路芯片...

网友:
不大可能修好的换一个吧

网友:
那要看楼主的运气了,多数希望不大。

网友:
1:如果需要数据,则需开盘
2::如果不需要数据,则维修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