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pdf里面的文字代表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9-07-22):
+CPU_CORE,HA5#,H_DSTBP#,+VCCP,DDR_A_BS,DDR_A_DQS,W=20 mils,V_DDR_MCH_REF,PLTRST_MCH#,LAN_JCLK,PWRCLKN,VIN,ADPIN,VS,这些是什么意思呀在电路图中呀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
信号英文的缩写
论坛有此介绍

网友:
在那呀我怎么没有找到呀

网友:
在那呀我怎么没有看到呀帮忙指点呀谢谢了

网友:
各位大哥看看呀在那呀帮帮忙我到现在度没有找到在论坛那里请大家指点迷津呀

网友(2009-11-22):
下个EN文的DATASHEET看它的缩写就OK,慢慢收集

网友:
1.CPU_CORE和VCCP代表CPU核心供电  2.PLTRST_MCH#为南桥输出给北桥的总的复位信号 3.LAN_JCLK为网卡的时钟信号。在、只知道这几个其他的请各位高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