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CPU供电

楼主(2009-07-22):
大家一定在日常的维修中遇到 CPU  供电MOS坏   但换上通电  开机  不过CPU  复位灯 常亮
手摸CPU供电电容   尤其是刚才烧的MOS的供电电容   发热   测北桥上的电容短路   我认识北桥上的电容短路这才是主根本原因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建议断箭把这样毫无意义的贴删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4964-1-1.html这个问题有意义 有价值 相同的主板   相同毛病   遇到2次请问楼上怎么维修
我个人认为技术 在于总结和学习思考  例如:CPU没供电   复位灯长亮好多朋友 按着CPU供电 查   实地 上其它电路出问题同样会造成CPU没供电   复位灯长亮   上面那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