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不能开机

楼主(2009-07-22):
我的 三星GX-10相机,开机电量低标志一闪一闪,不能开机。 三星保修部说要换主板。费用太高自己拆开一看,有一个6脚的元件烧坏不知什么件(元件上只有24俩字)。如果这个件烧坏还影响哪个件。清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啊,,我是忍不住说两句....GX-10的机器是单反的,,,比较高端的机器,,,象你这样描述,,,估计谁也不能回答你,,,因为你连烧的那个是什么元件都不知道,,单凭24两字,,判断不出来,,,,开机低电灯闪,,,只能说明一个情况,,,在待机电路中有短路,,,你上的电池电压被拉低,,,造成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电压不够,,不能开机,,,一般这种情况要修复不是太难,,关键是你对这个机器的电路要非常熟悉,,在待机电路部分找到短路的元件更换,,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找,,,你发个图片上来,,,我再教你测几个点的参数,,,可能会回答出来,,,否则,,,没办法,,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礼拜天我发个图片上来帮我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