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50电源如何改电压变成电动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09-07-22):
现手头有个海尔主机电源型号是fsp150的,拆开看控制芯片是KA3511,想把12V输出改成可以输出14.5V或16.2V的电压可以给单个12V电瓶充电和补水用,输出电流控制在2A内。不知有哪位高手指教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改动哪些元件,多谢了。
芯片

网友:
就是这个论坛中就有KA3511的图纸的,建议改下取样电阻 ,把输出电压提高就是了。要注意看下其他的输出也会升高的。要注意滤波的电容耐压够不,不然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