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解密

楼主(2009-07-23):
东芝笔记本电脑M100解密方法:在主板背面内存槽里面有个锯齿状铜箔短路即可,或者短路C498电容的正负极也行。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在C498电容旁边有个COMS_CLR1的标记,其实CLR就是英文单词clear的缩写意思是清除,那么这个标记组合起来理解就是清除COMS的意思,相当于以前台式机主板的COMS跳线给主板放电的作用,这是东芝主板的一个特殊设计,很多其他笔记本电脑如果忘记密码要解密的话是相当麻烦的,有的甚至非要重新刷BIOS才可以清除密码。
我以前好像在网也看到过,不过今天真的碰到并且试验成功,所以拍个图片下来让大家看清楚,其中一张比较高清地看见齿状铜箔,另外两张可以看出齿状铜箔在主板什么位置。

网友:
我还见过东芝M70内存槽下面也有个锯齿状铜箔,不过标记是JOPEN1,我想其中J就表示JMP跳线的意思吧,而OPEN应该就是指打开,组合起来就是打开BIOS放电的跳线,并且东芝M200也有,但我还没试过倒底能不能放电清除密码。

网友:
又学习了.希望能帮到更多人.

网友:
喔,,,,,学习了,,拿硬币连接一下 清除密码了吗

网友:
不容易啊 ,诸葛楠

网友:
这个问题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不过不知道他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跟COMS跳线放电不就是一样嘛。

网友:
东芝 A100的怎么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