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5寸液晶烧了两只保险!

楼主(2009-07-23):
客户一15寸优级派外接电源的液晶坏了,按开关不亮,拆开发现12V输出的4A保险烧了,还有另一保险由负到地也烧了,一齐换上铁丝了,用电源接个5V点了一下高压板,灯管亮,证明高压板和灯管正常。看到4只16V470UF的电容用了时间比较长也一齐换了。然后通电试机,屏亮了,显示几次NO SINGL  我按了下开关,把液晶关掉,这时我听到“啪”一声,心想坏了烧东西了,翻过后面来一看,发现一只16v470UF炸了。。请教版主这会是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
炸了的那个电容是你焊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吖,它跟前面那只电容一样上面是正的,下面是负的。。

网友:
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那端是正那端是负了吗?

网友:
1、可能反了
2、耐压不够
你烧保险可能与这个电容有关。

网友:
极性没有接错,可能是之前那种电容太差了吧。我通电测它只有12.4V左右。。不想那么多啦,换上重基地里买来的25V470的电容,通电测试正常了,请版主封帖。。

网友:
劣质的东西最坑人

网友:
真,有这种劣质电容

网友:
电容搞反了吧

网友:
质量有可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