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B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07-23):
1脚电压为1.6V2脚电压为7.8V,4脚电压为8V是啥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4脚电压为8V"说明保护了.4脚为“死区保护”一般3V以上就不正常了.看看第12脚(供电)为多少.8到30V都算正常.高于30V.7500肯定是坏了.与12脚相连的电阻.稳压管.铝电容都查一下.如果供电正常那就看看339各脚电压.和各路输出中有没有原件损坏..菜鸟之见.仅当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