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供3。3SB正常,但是阻值只有十几欧。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09-07-23):
有一845主板不触发。南桥供3。3SB正常,但是阻值只有十几欧。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
那要看看下有没有集成网卡  有的话看有没有短路
还有3.3V管自身有没有断路
十几殴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并不一定是SB 的问题,也有可能是EZ1117的滤波电容击穿,找一下1117周围的电容,看有无击穿,下掉网卡还有IO,发现SB3.3还是几十欧,这说明SB有问题

网友:
如果可以上电的话用手摸摸那里烫就那里坏了。

网友:
有的杂牌板3.3SB只有几十那是正常的,像科脑的全新的板也就50欧左右,你查上电源摸下哪有发烫的,再不行就强行通电摸,要不你量下USB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