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600GS显卡开机进系统后黑屏

楼主(2009-07-23):
小影霸7600GS显卡(256MB/128Bit)开机进入系统(windows xp sp2)后很卡,然后闪几下就黑屏了,进入“安全模式及VGA模式”却没有出现问题,于是重新安装驱动程序,但故障依旧。因此拆下该显卡,发现在GPU旁边的四个电容(JL 1500UP/6.3V)有三个爆裂,有明显电解液渗出。由于手头没有同样型号的电容可替换,于是用普通电解电容(1500UF/10V,平时用来修主板的)代替那三个有问题的电容,但是这次一装上去就黑屏,且显卡风扇不转。
    请问高手们:显示卡上面的电容(JL 1500UF/6.3V)是不是钽电容,平时维修时能否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替;上述的故障如果更换同样的电容,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风扇不转说明DC-DC电路中的12V电源部分短路。
你可以换上相同的电容之前测一下12V电源管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