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qq自动放大麦克风调不了

楼主(2009-07-23):
在网吧里, 有的机子,可以调自动放大麦克风
有的调不了---灰色,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以解决啵~~~

急~~

网友:
沒插麥克風吧???檢查一下,或者看看驅動對不???

网友:
声卡驱动不对

网友:
麦克风没插或坏 了

网友:
麦有声音,只是很小,   如果是驱动不对, 那用什么可以驱动!~~???

网友(点评):
可以换下 版本, 降低点时间的或者时间早点的 用下。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试吧

网友:
昨天,我发现一个这个问题,用QQ2008就可以调,2009就调不了!~~~~~

有谁可以解释下啊!~~~

网友:
你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XP系统阿!~~

网友(2012-10-31):
驱动又不良问题不大

网友:
把麦克风驱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在声音设置里面,你看看是不是打开了自动调节音量的开关。如果是的话,你的音量调节会变成灰色的。

网友:
声卡有的是不支持的

网友:
灰色的话,要不声卡驱动不对,要不音频设置中开关关掉了,主音量选项里面属性中有个麦克风音量控制

网友:
用QQ2012 最新版。有些QQ版本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