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注意夏季雷电造成主板网卡损坏

楼主(2009-07-23):
夏季雷雨过后经常出现一些被雷劈坏网卡的主板,表现为不能启动或启动后不跑码,前两天就接到一个品牌机的462主板,测主要工作电压正常不跑码,后来询问得知刚下过雷阵雨,直接拆下网卡,因手头没有该网卡芯片,直接插上个独立网卡,开机一切正常。
有的网卡被劈坏后加电发烫,注意不要用手摸,避免烫伤。

网友:
笔记本还应该注意MAS地址存储芯片,因为有可能它换也会引起不能上网

网友:
一般拆除网卡芯片就好

网友:
我也修了个拆了网卡就好了....原来不开机...

网友:
这么严重啊。有没网桥前面先挡一下啊

网友:
最近两天遇到的是声卡很烫的。,。
    直接换独立了。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种问题。直接独立的加上。哈哈

网友(2010-06-26):
笔记本MAC坏了 导致MAC变成000000000 但只要系统修改下酒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