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影起的菜单自动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7-23):
方正17液晶,经多次换驱动板试验,是由菜单影起的自动弹出菜单,把按键板上键与键之间的引线断开,直接接在每个按键脚上,偶尔菜单和自动键还是自动弹出。怀疑这两个键有问题,用酒精洗还是不行。想换这种按键手上又没有。用表测键是好的。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只有全换按键

网友:
有一个办法:用原装的 WD-40喷在上面然后多次的按压敲击。最后你会发现和新的一样了。

为什么强调用:原装的WD-40 ,因为外面假冒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