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主板.换电容后不转了.

楼主(2009-07-23):
一块754主板,刚开始是加电,启动,但不亮,后来,把CPU周围的电容换到后,加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换的电容都是新的,正负极也没有错了.检查了好几遍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估计还是电容换的事,你得换好后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才行,有时就有短路的事出现。

网友:
在检查一下焊的电容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打哈阻值嘛,这种小问题先弄了再说三

网友:
很明显,从一件小事证明了您不够细心。。。

要么就是您加强焊功了,要么就是你有哪没弄对。。。这种问题没有人能帮到您,细心点看看吧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学修板卡 -10 您老灌水也太没水平了,楼主能有啥说法。。

网友:
一般换个电容都把板子换死的都是焊功太差的过错。如果不认真去练好焊功,就只有换人了。

可能原因:
1. 你焊短路了;
2.你把边上的线搞断了;
3.你换的电容不符合要求。

网友:
什么主板 有些主板正负极是反着的

网友:
同意张老的观点

夏天-冬天 -5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看法,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焊点太大了,把CPU供电+ - 极短路了。

网友:
这个还用说
上次同事也和你一样
    是12V被你焊短路了]
        12V一定对地      你把一个电源插上主板上CPU12V供电     其他供电不要插  强行开机电源
    一定开不了机
一个电容的查吧

网友:
声明一下:
本人10年焊接了,我相信自己的焊接技术。正负极也查了好几次,和别的都作对比了,没有错的。把CPU拿下来后,主板可以加电,上上CPU后就不能加电了,加电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再次声明一下:
本人有差不多10年焊接,相信自己的技术,焊接上还是过得去的,第二,电容的正负极也是查了好几次,并和主板上面其他的电容都作了对比,相信不会反的。
这二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插上CPU后,加电,风扇一转停,不加CPU的话,可以加电。。。。

网友:
那有没换个U试试呢

网友:
上假负载还会断电吗?如果不会的话就是CPU的问题了,我碰到过CPU短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CPU拿掉可加电!

网友:
有没有把CPU座边上的电容全换了?我碰到过U座边上有几个电容起包,换了之后也不上电,后来把U座别上没起包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上U不上电,明显是供电不足,查下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