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IBM X40 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9-07-23):
当机器单独用电源时一切正常,而单用电池开不了机不。加上电池后再加电源能开机正常。加电池后再加上电源并把电源再立即拔掉,能自动开机。 单独用电池时,测的开关信号为0.56V,主板没有3.3V和5V电压。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个好的电池试试,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如果电池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那肯定开不了机呀

网友:
电池能放电。就是单用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有点难度,测一下电源充放电管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