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电脑频繁重启

楼主(2009-07-23):
本人有2台方正台式机,每次开机进入系统3-4分钟就重启(重启间隔比较有规则),我用好的同一型号和配置的机器内存,cpu,电源风扇替换了还是不行,照样会重启。把不断重启的机器的配件拆到别的机器上,别的机器也不会重启,大家说是不是这2台机器的主板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呀,我这现在也有一台方正的5810,开机进系统重启。

网友:
机型倒是忘记了。反正是4年前买的。

网友:
拆开,把板子 除除尘,再试试咯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

网友:
重装下系统~还是有这故障就差不多是主板问题了~老机器就拆开清理下~散热不好一般会断电。

网友:
电源有没有挽喔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先扫扫板子上的灰,要是还是原来的故障的话,建议你把内存条换根试试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了,机器内部除尘是我第一步做的,第二部是给cpu上硅脂,第三步是更换零件,以上步骤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我拿到外面检修了,说是其中一台机器系统没有装好,另一台南桥坏掉了。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的问题吧?
当然  别的也有可能的啊

网友:
电脑中了某些病毒也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对于这样问题没办法回答,想锁定在主板,又不能保证所有外设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