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彩显,请高手指点一二三

楼主(2009-07-23):
→服役了大约5年的EMC D777-DXBF显示器,CRT。上星期某晚天气很热,玩极品飞车玩了半个小时左右,突然黑屏,听到机内响了一声“扑”。黑屏后隐约还可听到轻轻的“嚓嚓”声,显示器全不亮了(包括按键指示灯)。
  本人有一定的维修经验,但没修过显示器。个人估计是电源部分故障。
  拆机查看,未清扫之前仔细检查一遍,未发现有烧焦的地方,也无元件破裂,电容不见漏液或鼓顶。
  清扫后,发现有三只三极管(估计是场效管吧)分别有一脚虚焊(汗一个),高压包附近有一电阻虚焊(再汗)。因为是突然听见“扑”一声响才黑屏,而且之前无任何故障,所以判断问题不在虚焊。
  用万用表二极管测量档在线量有虚焊的场效管,有一只每两脚均有约0.5V左右压降,其他两只只有一个0.7V左右压降。
  所以虚焊补焊完后,通电仍然是轻轻的“嚓嚓”声,灯不亮。应该是电源未工作。
  问题:
 1、只有一个0.7V压降的那两只场效管是否可确认为好的?
 2、谁能提供这个显示器的图纸?(注:跟网上找到的D777-DXHF图纸相去甚远,本机的两个大IC分别是TDA9109和ST63T73J5B1)
 3、断电后有什么办法确保放电完全?(我胆小怕电)
  不要叫我送修,大家都知道送修不如直接当废旧卖掉算了。

网友:
本人分析是:1.电源故障.2.行故障引起的电源保护.
你现在可以把行先断开.用一个白炽灯代替行.来先排除电源故障.如果电源正常再维修行故障(包括高压包).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下所说供你参考下,嚓嚓声应该是继电器的声音,说明你的显示器中可能还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既然有这么大的声响,一定有元件烧坏了,不用想,先找到烧坏的元件,再查具体的电路故障,不要先上电了,先查清短路再说吧。记着,别慌着上电。免得故障扩大了。

网友:
多数是行电路、场电路有故障引起电源保护,这故障应该好易修的。断开行、场电路,再接假负载查一下就知。

网友:
所以虚焊补焊完后,通电仍然是轻轻的“嚓嚓”声,灯不亮。应该是电源未工作。
通电还是这个声音`明显是起保护了``~~`
大部分是 行管烧了````、
听你说``前面```突然黑屏,听到机内响了一声“扑“
有可能地方短路```或者是高压包有问题``````

先查行管`````有没烧坏``再查查行管附近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继续当玩具来搞.........

网友:
→几天懒得动手,星期六闲来无赖拿表量了一下,发现是行管BU4530AW穿了,买了颗BU4530AL换上(参数相同,体积较大),检查相关电路没有异常。插电试用,正常。
→总结:a楼上各位支持对树立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b胆大、心细很重要;
    c带二极管测量档的万用表很有帮助。
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先断后级,测电源部分有没有问题,再测行管有无击穿.有无二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