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跑08 怎么解决啥问题

楼主(2009-07-23):
一直好用 忽然死机 拔掉电源之后就不开机 跑08 高手谢谢指点一下那里出了问题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没人给我回复啦。
好消息 弄好了 把cpu 重新装好就OK。

网友:
估计会返修
T22的板子,我们一般给顾客直接换。太老,换个才150多
ADP等都是通病

网友:
那为啥 会好啦。 我只动了一下cpu而已。 cpu附近有什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