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蠢问题,短路问题

楼主(2009-07-23):
为什么电路中短路,电压为零。那电流怎么很大呢? 而且还发热?
不是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的吗?? 哪位帮我解答一下。这问题让我想了好久。
问题

网友:
I=U/R
那么R=?
R=Rl(负载电阻)+Ru(电源内阻)
看明白了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短路是有一个电压下降过程的。如果开始电压就为零,就不会有电流了。

网友:
王大修
I=U/R
那么R=?
R=Rl(负载电阻)+Ru(电源内阻)
看明白了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当短路时,负载电阻和电源内阻的变法关系又是怎样呢。。

网友:
当完全短路的时候 Rl=0
那么I=U/Ru 了
所以电源端电压为0,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