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T19AN液晶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09-07-23):
一台清华紫光T19AN显示器不加电,后查是8n60c和sg5841jdz坏,换后显示器加电,5伏电压正常,12伏电压为24伏,不只是那的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把高压供电处的直导线用1000欧的电阻代替电压还是将不下来。有什么办法使电压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