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CPU频率问题

楼主(2009-07-23):
各位高手。一块845主板修好了以后,只能上533的CPU而不能上400的 CPU了,是哪里没有搞好,请指点!
有时换CPU供电芯片会出现这问题,有时换个南桥也出现过这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哪位高手有高招,指点指点。

网友:
查BSEL0  到桥和时钟 的电路  让他在时钟变为低电位  就可以上400的了
你的最大可能是BSEL0的跳线不是在自动位置

网友:
谢谢二楼的,刚才没有说清楚,那主板的没有频率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