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宇-HSD170MGW1屏问题?

楼主(2009-07-23):
一台惠普液晶显示器hpw17e显示模糊,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很强,调整变化不大,奇怪的是打开一个窗口只要时间长一点,再把这个窗口关掉会在屏幕留下这个窗口的印,按屏面板调节菜单时间长一点再关掉一样有印,怀疑是屏的问题,现在用M2621板+双8位屏线点屏,屏严重重影,跳线设置也没问题呀!设5V,1--2脚,难道要写屏的驱动?编程器还没有到,这个屏的驱动那里有?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是屏板上的脉冲芯片产生的电压不对造成的

网友:
屏坏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