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M-RZ跑C1不过

楼主(2009-07-23):
技嘉8I845GVM-RZ跑C1不动,测3.3V电压偏低,才2.8V。不知是什么问题,从那下手修。高手给点指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用小喇叭看下有没报警声,如果有的话就是不读内存,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读U,用一个喇叭就可以测出 了。还有就是BIOS容易坏

网友:
内存边上的管子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换内存试试  有可能是内存原因

网友:
先看看内存  插槽  查内存电压

网友:
应该是先测内存电压,在换内存。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找到内存槽旁边的供电MOS管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