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不过内存

楼主(2009-07-23):
富士康915PL7AE主板,检测卡有时跑AA点RST有时跑E0或E7,接SPK有时听到长鸣(与内存故障时的长鸣一样),有时不报。CPU换过故障依旧,内存换了几条故障还是一样。确实是主板出问题。
拿去叫同行刷BIOS情况依旧,示波仪测得32.768晶振波形正常,各供电正常。压NB没改变,加焊CPU座故障一样。百般无耐。
有那位兄台指点下吗?比点意见吧。

网友:
没遇到过,听听别人的意见

网友:
那你有没量通南桥的那两个信号啊!我修过一片865跑EO的就是南桥空焊了,是91 92角

网友:
回楼上朋友,没测过你所讲的那两个脚,我摸到南桥发热并不大,检测卡多数是跑AA 25  (4位数显检测卡)。

网友:
有那位朋友修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晕,楼主还是初级维修员,还是再去新手区看看老帖子吧

网友:
楼上兄台高抬了, 主板也是刚学,不精通,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