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FFFF,点不亮

楼主(2009-07-23):
我有一块845GL主板,CPU有主供电有1.7左右,测试卡FFFF,点不亮,是什么问题?
cpu

网友:
没有几个能帮你答题,什么都没写清楚,谁愿意帮?

网友:
写成这样,那你看下电压有就问题,CPU座有没问题,打不开机的信号,还有就是BIOS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第一次上来问。诊断卡灯亮的是 -12V +12V +5V -3.3/-5V OSC 这几个亮
按下RESET会闪一下,CPU核心供电1.7V左右

网友:
你首先把供电时钟复位都测试完然后把测试结果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最头疼的问题 给你遇到了 呵呵

网友:
测试电压如下:PG1.7V 总线时钟0.38V CPU1.75V PLL供电1.7 主时钟没有电压信号,复位信号有跳变,跑主时钟信号线,找不到在哪里,我这个主板是速睫845GL。我才学修就拿这个板试一下,找不到问题在哪里?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