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传真机检测不到热敏纸的问题,急

楼主(2009-07-23):
请教一台飞利蒲传真机,复印的时候检测不到热敏纸,纸放好了的,没看出来哪个是检测纸的传感器,问题出在哪了,哪位兄弟修到过,麻烦指点下
传感器

网友:
我发现有两个发光二极管样子的可能是传感器,这怎么修,换??

网友:
测下传感器与主板接口的线,就可以测量这2个管是否断路,短路,

网友:
看看传感器 可以用酒精洗一下

网友(2009-10-29):
检测纸的传感器一般在放纸盒到热敏头之间,有触杆式的,也有光电式的,如你说的有两个发光管(其实一个是发光管,另一个是光电二极管).你清洁一下试试.

网友:
飞利蒲的一般是光电传感器,重点看这个地方

网友:
我遇到过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