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2块主板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9-07-23):
电源是好的,内存,显卡都没插上

第一块板:华擎P4i65GV 插上电源CPU风扇就自转,告警声3长,按住POW键可以关电。
第二块板:华擎P4S55FX+ 插上电源CPU风扇就开始自转,大约3.4秒钟就停下,无告警声,再按POW键也无反应。

请问这些问题处在哪里?如何解决?

网友:
第一块:怀疑内存问题。检查内存本身及是否插好,插槽是否氧化,以及供电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第二块:怀疑开机电路有短路造成保护,检查各待机电压。看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按POW键风扇不转后检查电源插座绿5V是否有电压,如果有为电源保护,如果没有为主板保护。查相关电路。补充一点,刚才忘记了,开机插针如果一直为低电平,或者机箱面板开机键按下去弹不起来就会造成上电就开机,而开机插针一直为低电平的话,在开机以后4秒会关机。然后重复开机、4秒关机的动作。

网友:
华擎的主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的,只要触发排针那电压没边成一点几V就可以。
   你第一个问题是不过内存,你看下电压正常不,内存是否好的。
   第二个问题,那你就看下CPU那有没短路。然后查开机线路

网友:
已经把把板从机箱拿出放在台上,在没插内存和CPU显卡等插上电源就 滴...滴...滴.........滴...滴...滴...........一值响,到底是CPU的问题还是版的问题?电源肯定是号的情况下....

网友:
第一块板换了内存旁边的APM2030N,现在通电主板没有告警声了,诊断卡显示d5,CPU也有点热,显示器仍然没有反应,到了这步该是什么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
换了条内存,一样没主板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