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X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9-07-23):
精英L4S5MG/GX主板无复位   复位针无复位电压   U14     发热是一个通病没找到原因 请教中  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了还发贴来问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可以把怀疑的部分全部换掉,试试看啊!

网友:
复位也要短接RST开关有跳变才行吧

网友(2010-03-12):
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修复一块这个板子,故障是:全板都无复位电压,RT9173烫手,CPU有供电电压。
问题所在:内存槽旁边的APM2055N(北桥供电)G,D极都有电压就是 S极 无电压输出,换了一个T14N03场管,OK。注:北桥无供电也会产生,无复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