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蓝屏故障

楼主(2009-07-23):
最近自己的机器总是自动蓝屏死机~
开始怀疑是系统问题~但装系统后还是一样~现在能确认系统里的确有病毒,但用了很多方法却无法装入系统。查了遍硬件,软件提示是内存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相似的故障?E255主板上的内存颗粒出问题而导致的时而蓝屏,无法安装系统?

网友:
板载内存会引起类似故障!
尝试加焊板载内存!
怀疑颗粒有损坏可以通过测量相应的AD线判断..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杀杀毒然后重装系统

网友:
这种故障 测量相应的AD线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以前别人帮我装过系统了~不过蓝屏故障依然存在,内存颗粒自己都加焊过没用,现在安装系统装不进去会提示硬件出错,有内存颗粒换上试下就好了!估计自己这老爷机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换一个好内存

网友:
这内存颗粒一般多少钱?谁有?老机器了~找不到!

网友:
估计是板载内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