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终于刷黑了

楼主(2009-07-23):
昨天用WINFLASH刷了9550,不知哪错了,现在黑屏了,怎么办啊,机器不自检,开不了机,不会刷爆了吧?5555大虾 救命啊!!!!1

网友:
摸黑操作是比较难的,PCI显卡,编程器应该是最好的了............

网友:
换块不就得了.

网友:
先用PCI显卡挂起再刷。

网友:
刷爆?没那么夸张吧。。
有可能在写入BIOS程序的时候出错,或者BIOS程序错误。

网友:
重新下载9550的BIOS,找块PCI的显卡启动PC,再把新的9550的BIOS刷回去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现在按电源建机器报警短鸣音长鸣,根本开不了机。郁闷

网友:
先在主板BIOS中设置其为PCI开机,再使用PCI显卡进DOS,再下载最新版的9550的BIOS Rom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