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a8j裸板开机电流到0.98a掉电 高手指导

楼主(2009-07-23):
求助 华硕a8j裸板开机电流到0.98a掉电 高手指导
华硕
掉电

网友:
BIOS.CPU供电查下

网友:
cpu供电 0.9 bios有人写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我刷了下bios 不掉电了 电流1.5a 就是不亮

网友:
看有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显卡的供电正常 1.2 1.8

网友:
ATI的还是INT的?ATI加焊北桥,INT的不好解决,我加焊M38857好过但是返修了,我又换了个SB好了,不知道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