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板不过内存D8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23):
上电跑----复位后跑D8,不过内存,目测电容无鼓包,打内存阻值,OK,测了一下电压,3.2,2.5,1.25,认为电压无问题,不好修了,压了下北桥,CPU,无果,本来我才学了一个月,搞不定了,拿给一个朋友,朋友说可能北桥不行了,我不信,又给我们这里最厉害的,只用示波器测了一下,也说不行了,今天没事做,拿出来看了一下,把CPU坐搞开看了一下,有一个就有点开,搞正,装好,还是D8,最后一想,为什么DDR的内存供电只有3.2伏呢,换MOS管,不行,换了旁边两个电容,滴的一声。好了
就是3.2伏太低了,没有到3.3伏,不过内存

想问一下各为DX,为什么书上说DDR1的内存只有2.5伏1.25伏,而实际还有一个3.3伏,

网友:
也不要知道你的3.3是哪里来的,

网友:
那个3.3V可重要了,是连接南桥和时钟芯片的,位于内存的91和92脚,这两脚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基地买的内存打阻值卡上,只有2.5和1.5,3.3伏在系统总路线上

网友:
VCC_SPD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接时钟和南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10-03-20):
3.3是给内存spd供电的

网友:
还真不会去想换那个供电电容。。一般都会怀疑是北桥问题。。楼主耐性不错啊。。修板就是要这耐性。。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3。3   91 92   184都是。

网友:
这个3.3V是SPD的电压

网友:
你们说的1.5V是什么电压?时钟电压还是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