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害人啊

楼主(2009-07-23):
一个AMD8650的CPU用了4个月左右,出现问题,客户拿来时就是蓝屏进不去系统,重装系统,不是蓝屏就是提示硬盘出错,在不就出现参数改变,要不就出现针角错误,用替换法换了N个硬件,最后换了CPU,问题解决。用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哎~~~~~~~

网友:
好像你违反了先易后难的维修规则了!

网友:
CPU也能坏,,汗

网友:
昨天 我 就 遇到 了  AMD754的 CPU 烧了  ,换了  ,OK

网友(2009-09-14):
新的CPU出问题还真难判断

网友:
AMD的坏的几率要大于Intel,这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
AMD的故障率是极低的。 请楼主在详细检查一下别的配件。数据线。建议仔细查一下主板和主板散热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吹了。。AMD的 CPU 损坏的 几率还是 特别大的。。特别是在 散热不好的情况下。。
个人感觉 INTEL的 CPU 抗 热点。。

AMD的 假货也多。。。前段时间 就遇到个 不良的 U。。。装了N快 主板都是 开机温度不高。。只要一运行大点的程序 CPU就癫到 90度 自动关机。。。 前后差不多 搞了快一个月。。

网友:
头一回昕说AMD的CPU也能坏!!!!!

网友:
AMD的东西的确不如int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明你的阅历太浅了。

网友:
怎么不会坏,我也遇到个,查了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