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同行板送过来不开机

楼主(2009-07-23):
同行送过来一块板带显卡,不开机,偶尔开了立马掉电, 测各供电都不对地,于是强开机还是不行, 习惯性把显卡拿掉 , 还是不能开机, 在检查板子无明显烧的迹象, 放着,  2小时又测 无意间发现AGP插槽里面有一根针被折弯接到对面的针上, 短路了 , 用镊子 小心的 弄直了 , 上诊断能跑数了, ,希望能给新手带点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挺多的,一般不仔细看不出来

网友(2009-08-24):
这还真是经验,刚搞维修的,可能一上来就把问题想的太深入,结果就会出现很一般的问题,却费了半天劲(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有次不过内存的问题,就开始测内存供电的弄了半天,结果到最后一看,内存一个针位置不到位,有时接触不到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