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PL7AE的主板的Q2代换

楼主(2009-07-23):
富士康915PL7AE的主板的Q2谁知道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板子被别人修过,已经把Q2全部拆掉了,现在不知道用的是什么Q2管子了。希望大家 能够帮帮我指点我一下。

网友:
没人知道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用55N03带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爆,或是把U烧了呢~~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烧U。

网友:
请大家给点意见好吗。。。

网友:
不会的,放心吧,就用会N沟通的管就好了,最好功率大点的,像80N03 60N03

网友:
Q2在哪块位置,刚好我这有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位置在时钟芯片哪里,Q1,Q2,Q3这三个是一样的t1a贴片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就动手弄啦。。。成败在此一举啦~~~~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别的板子上面都是06N03的。不是60N03的。。。 是不是通用的呢。。。

网友:
应该四相供电,Q4 Q5 Q6是一组Q7 Q8 Q9是一组Q10 Q11 Q12是一组,Q13 Q14 Q15是一组.Q4Q7Q10Q13是一样的D452,Q5Q6Q8Q9Q11Q12Q14Q15是一样的D472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给指点的我应该用什么管子如何替换呢。用06N03的管子行吗?

网友(2009-10-30):
楼主换上了吗 06N03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