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助

楼主(2009-07-23):
修一长城电源,开始是二13009爆,494第8脚电阻坏,大电容边上的分压电阻坏一个,换好以上所有坏件,通电试机,+5VBS正常,绿线电压正常,短接开机风扇不转,无电压输出,494第4脚电压为0.01V没有保护,12脚有15.72V 8脚11脚电压为1.46(待机时为2.18)13   14   15脚5V正常,339第三脚5V正常,我把板上的所有二极管三极管都查了没发现问题,现在无从下手,请指教。。

网友:
查查两个13009的,1欧,39欧,2.7K电阻

网友:
实在没办法了看看推动部分

网友:
看情况494是有正常工作了的,重点查推动部份电路元件是否还有坏的没有查出来?

网友:
查了两个13009的,2.2电阻坏了(在板子上是R5和R8),换了短接还是没输出,短接当时电源有响声一下,494第4脚3.78V保护了,又不知道查什么了,请指教

网友:
已修复,是上次焊接的时候不小心把双二极管中的二个脚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