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使用问题

楼主(2009-07-23):
上775假负载 量核心电压对地阻值是1 ,拿下负载我量电感线圈和核心电压脚位是相通的不是1,  上假负载量电感线圈和负载上的核心电压脚就是1,要把负载使劲往下按才能和电感相通 , 是负载和座子接触不好,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是这样,我这有的板上不上负载都一样,必须上真U,但有的机种就可以,搞不懂,望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不知是不是设计问题,偶现在还没到那种境界,努力埋头修板中ing……

网友:
CPU座空焊了。

网友(2010-03-26):
945的板子要上真的CPU才可以

网友:
感觉极是,上假负载,核心电压和复位根本出不来,有些板子。

搞得我经常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