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Z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9-07-23):
故障现象:富士康915Z主板自动开机换了IO可以了 可是开机全班不复位 VCORE无供电 电源IC SC2646BTS 查PDF 不知道那个是开启信号

网友:
换的IO可是好的,

网友:
别的电压正常吗?没VCORE好修啊。

网友:
呵呵容易的我也不发求助了啊

网友:
第四脚BQOUT,和第十六脚PGGOOD是开启脚!

网友:
IO没有焊好?IO本身有问题???

网友:
第四脚BQOUT,和第十六脚PGGOOD是开启脚 正解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第4脚BGOUT是开启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