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23):
昨天接了台联想品牌机,开机只显到联想的LOGO标志后就黑屏,测试卡显示0B,然后直接跳到33,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替换法先排除下,集成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
我换过内存,结果还是不行,是集显,我估计是显卡的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集显不容易出问题啊,有朋友说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
电源也替换,然后查全部电压

网友:
恩,只有试下了。

网友:
能否进入BOSS设置?若进不了请试插块外显,若显示正常,则为集显问题,若还是这样至LOGE画面就档机,先排出供电源后对主板排查检修

网友:
不能进BIOS,我也是想换块外显试下,他才买的机子,只是保修卡找不到了,人家不认了,只有自己修。

网友(2009-09-03):
用最小系统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