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主板未知错误EE 求助

楼主(2009-07-23):
一双敏UA1689N的主板检测卡检测为EE 发现稳压管78L05很烫,检测输入端得电压为12V,输出端电压为5V。原以为是网卡芯片问题 拆下故障依旧,MOS管那个地方还会听见微弱的嗒嗒嗒的声音!?!! 特求助老鸟协助~~
芯片

网友:
啊~~~怎么没人回答啊 ~~ 这个问题很难吗??? 老鸟来看看啊 ~~~都过一夜了 还是我自己抢沙发~~~悲哀啊~~

网友:
主板坏了,你会修吗?你把各点电压都测好了,再发上来。

网友:
只会测场管 电容的好坏 求个测试点的图~~我在新手区找了半天 都没实际点的~

网友:
你那是不是有两个桥的啊!CPU电压正常的话你量下北桥阻值啊!

网友:
主板上有微弱的声音一般是电容再响!是独显的话就试试擦擦引脚刮刮槽!再看看是否可以了!

网友:
是南北桥集成的~~独显 但是就算不插显卡也是EE 应该说如果板是好的,不插显卡一样也能跑 只是跑不远
还有响的问题 我感觉是滤波电感的问题 反正声音很小 像钟表一样的 但比钟表快 大概一秒响两下 嗒嗒嗒嗒嗒~~
CPU能正常发热 集成南北桥 也有温度~~ 谁肯告诉我到底是哪的问题??
是ddr的内存 检测点在哪啊~ CPU是754的~ 短接开关能开能关~~啊 要崩溃啦~

网友:
你可以上真U量下内存电压正常不,还有你有没压过桥啊!单桥容易空焊,就、还有就是BIOS

网友:
一直用真U来搞的~
试过真U坏不了~~ 压桥??!!没那技术也没那设备啊~~碰着北桥都用BGA焊机 我一热风枪不敢下手~~ 我也感觉可能是BIOS的问题~不太懂呵呵 检测卡检测为EE 是未知错误 我就只能朝着BIOS想了~~BIOS是 威邦的W39V040BP
额~~没听说过BIOS可以换啊~

网友:
我也有块主板跑EE的 是北问题。。。。。

网友:
哦 受教了~~ 风枪可以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