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G22W雷击 不开机

楼主(2009-07-23):
维修一款三星 G22W 故障:不开机,通电无指示灯,测300v有,电源管理芯片dm0565r不工作。更换dm0560r,故障解决。
雷击的显示器,要不坏一堆元件,要不坏电源管理芯片,或保险!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很多开关电源不工作的,置换DM0厚膜就行了的,因为外围元件少

网友:
雷击问题的多,要慢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