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店,发现液晶示器的东西真是太多。

楼主(2009-07-23):
先不说高压板和灯管,这种选择简单,就是屏线和驱动板,我真是搞不懂要选择哪个,
哪位高手知道用的最多是哪种屏线和驱动板,还有是其它也备用几个的屏线和驱动板型号也说下,谢谢。
简单

网友:
驱动板用乐华2621买的时候写好17方 19方 19宽的程序。 屏线买双8 30片插的的就可以

网友:
问楼上,这东西哪有卖

网友:
知足吧兄弟,现在的液晶和以前的CRT比起来,东西不知道少了多少啊,也简单多了,通用性也强了,我就很知足,

网友:
乐华2621好像不用写程序吧,2621有个跳线可以设不同的屏.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还有热缩管的直径要多大才通用?

网友:
说错了 是乐华2025

网友:
双8的线有2种样,它们的供电脚位
不一样

网友:
起码还要买套刷程序的家伙吧~楼上说的对,乐华2025 不错
基地应该有吧!

网友:
基地淘宝店里看看去 肯定有的

网友:
找谢老大 学学吧,交点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