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的卡帮忙看下测试结果

楼主(2009-07-23):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453748
FBA[63:32]        19681596
FBC[31: 0]               0
FBC[63:32]           1772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91530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什么显卡是补位方案的吗?上个图片。。
A通道全部出错。。查一下地址线还有看一下是滞有数据线或上拉电阻之类的元件损坏。

网友:
恩 明天我上个图片

网友:
5200真是多问题

网友:
其实5200是很好修的。可以分组维修。实在不行可以减半啊。

网友:
怎么减半呢??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的

网友:
从测试结果来看坏了三组,A全坏了。C坏了一组。5200显存减半只需将C 组最后的一个排阻去掉就行了。5200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修?能说说方法吗?
欢迎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