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 ESC G31T-M

楼主(2009-07-23):
BIOS刷过 北桥。CPU pga加焊过 内存供电正常 不加内存DD声音C1 加内存EO 郁闷。。。 是不是要换北桥
cpu

网友:
槽换条看,时钟电压正常了多是NB挂了

网友:
换个内存槽试试 有可能是内存槽有短路的
不是内存能跑CI 上内存怎末CPU都不过了啊
北桥最后考虑

网友:
你有打信号吗?还有内存有两根是通南桥的信号,阻值和电压都是一样啊 在91 92角 你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