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芯片组 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9-07-23):
今天接到一块  冠盟GMARC410-77E2P-MGN 主板。主板修过。而且缺件儿。能触发,板子不复位。 上假负载,CPU 供电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时钟芯片发烫,芯片型号为951413CGLF。时钟芯片提供的电压高于3.3V 。图中绿色方框内为 缺少的元件儿。底板上写着L17。

请各位大虾给分析分析是不是 这个时钟芯片有问题啊??我现在手头没该型号的芯片........ 多谢!

网友:
L17应该是通的,直接短上,查一下时钟的供电

网友:
时钟坏的比较少,有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全面仔细检测下看还发显什么

网友:
如果真的是少零件的话,那个L可以用电感直接上上去,有可能是哪个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