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761GX主板安装系统后蓝屏

楼主(2009-07-23):
一块SIS761GX V2.0全集成主板,重装系统后,启动到Windowsxp跑圈的时候蓝屏重启,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卸载显卡驱动后重启能进入WindowsXP,进入后能正常安装显卡驱动,但只能工作在最低分辨率之下,如果调整分辨率或颜色质量、刷新率等电脑就会重启,从以上故障现象估计是集成的SIS761显卡出问题,但主要供电正常,北桥芯片无过热、温升正常,更换内存无效、更换显卡驱动无效,请问在线的高手,这样的问题有何解决思路。

网友:
先换个版本的系统,如果故障依旧先检查主板供电部分有无电压异常,电容有无爆浆,没有的话极有可能为芯片内部出现问题,如有条件先加焊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上的,用过多个版本的系统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正在查主板的供电,板上电容无爆浆,但CPU供电的场管很烫,烫到手不能触摸,但CPU及板上的各芯片温升正常,下一步想拆下供电的电容查检一下。

网友:
还是考虑北桥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要不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可能有短路现象,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那主板还没修好,下一步重补焊一下北桥试试了。

网友:
用个驱动天使检测下显卡驱动, 2.75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NB问题... 你先排除软件,再查下内存和NB

网友:
嗯,再次查了一下板,还是没发现哪有问题,再换一下驱动试试下,如果不行,只能焊一下北桥了,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网友:
插两个内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0-02-28):
本人有一片同样的板子,故障也还一样,安全模式和不安装显卡驱动的情况下可以进系统。
重做北桥,无效,故障依旧。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本人也遇见了一块这样的板子,主板上所有的供电都查了,没问题,14.318和34.768更换了,故障依旧。网上有人说,下一个3.73版本的显卡驱动,在启用VGA模式下安装驱动可以解决问题。经过本人测试,确实安装完驱动不蓝屏了,但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集成显卡花屏了!!!这时更新一下最新的驱动程序,完了!又蓝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同样期待解决过此类问题的朋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我认为可以考虑把北桥给加热一下。

网友:
本人有一片同样的板子,故障也还一样
    换个盘到你那个板上解压,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盘的问题咯
`  直接用盘对盘GHOST 过去要纯净版的

网友:
本人有一片同样的板子,故障也还一样
    换个盘到你那个板上解压,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盘的问题咯
`  直接用盘对盘GHOST 过去要纯净版的
引用 网友A:

——偶认为“……但CPU供电的场管很烫……”是问题症结所在,不是简单的操作系统或驱动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不过我的是软件问题 本来是集显的  客户在我这装一个9550的显卡  装系统怎么装都是蓝屏 最后才发现是两个显卡驱动冲突 进安全模式  把集显给关了  OK了   在BIOS下关不行

网友:
本人有一片同样的板子,故障也还一样
    换个盘到你那个板上解压,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盘的问题咯
`  直接用盘对盘GHOST 过去要纯净版的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