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25开机无显检查发现没有CPU供电

楼主(2009-07-23):
曾经修一台戴尔1525开机无显示,拆出主板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ISL6262只有个20V供电,还少3.3V和5V供电,查到这两个电压是从主供电3V/5V上面分别各经过一个MOS管转换过来的,而这两个MOS管的栅极没有开启电压,而这两上栅极的控制电压来自背面同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发现这个三极管的控制极和发射极短路,由于没有电路图就不能再详细地往下查,于是就想给BIOS放电试试,结果竟然全好了。呵呵!真没想好,搞了半天查电路,竟然放一电就OK了,像这种没有CPU供电的故障能通过放电来解决的我还是很少碰到,有时不加电的机器说放一电那也是经常的事情。

网友:
三极管短路把BIOS放电就好了。。百思不得其解啊。。而且控制级的电压跟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没放电之前那个三极管的控制极和发射极确实是短路,放完电就正常了。
原因可能是这样:三极管本身没有短路,而三极管的外围电路有电容漏电就短路了,放电完后所以就没有短路。我也是这样猜想,具体我就没仔细检查了,因为手里没有相应的电路图没法看到全面所以不好分析。
COMS放电和BISO放电不就是一个概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