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子的参数及代用型号

楼主(2009-07-23):
这个块子与行输出的1.2脚相连,接上后三个脚相通短路接地,至使行输出1.2脚短路接地,使得行管的三个脚也短路接地,最终高压保护不能开机!

这个块子上标识为如图所示,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250V - 0.38ohm - 8A   只要符合这个参数的同类场管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二次供电管吧?如果找不到原型号的可用IRF630代换!

网友:
IRF630 IRF634  IRF640  6N60 8N60  K2645等等

网友:
UF1G  ZG  贴片特快速整流二极管

还有这个二极管坏了的,用什么可以代呀

手里只有一个UF10M不晓得可以代用不哦

网友:
这个显示器已经修好!

代换IRF634B  和  UF1G  ZG  贴片特快速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