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带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9-07-23):
接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0.将电池拆下,待机0.2A.开机一切正常.现在问题是拆掉电池通下电,待机正常.关可调电源,装上电池,用可调电源可开机,充电灯亮,但电流不变一直是0.2A.如果断电,再开可调电源时又是不开机,电流0.00A.单用电池不开机的.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可代换的电池,请各位高手指点.电池电压为12V多.

网友:
AC和电池切换电路,ACIN什么的

网友:
没有什么地方短路,断线倒是有可能,电流0.00时说明待机电路都没有工作的.可我找不以待机芯片和给待机供电的那个东东.................

网友:
切换电路看下,如果找不到就难讲了